技嘉GA-P43-ES3G主板 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3-12-29):
       昨天接一块技嘉GA-P43-ES3G主板,故障是不定时断电!有时两三个钟才断电,有时1   2分钟  没进系统也断!内存  电源  CPU  硬盘都换过测试也一样!CPU风扇换第一次能开3小时左右,然后又不行了~各路供电检测都正常!请问改怎么修呢?

网友A:
直接扔了吧,没得修了,北桥或者坐子的问题

网友:
多数都是排阻问题,你看看哪个地方有积尘

网友:
是开机芯片南桥坏了

网友:
cPu座的问题

网友B:
初步认为是IO    可能是压敏电阻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扔了吧,没得修了,北桥或者坐子的问题

如果是桥的话就不修了~!~现在就是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认为是IO    可能是压敏电阻之类的问题

嗯~~~试试看

网友:
开机掉电的机子 不大好修,首先目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先进烤箱烤一下,蛮多p43的主板都是潮湿造成的故障!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清尘,而是留意哪里的排阻有积尘,看是否漏电引起不定时断电

网友:
IO或桥的问题

网友:
前些天遇到一块,让客户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我遇過 技嘉 EP31 跟您狀況一樣,結論是當然是修廢啦~~ 我換過 1.IO 2.北橋 3.時鐘IC 4.電源 PWM6312 5.12V固態電容全換和 CPU供電MOS 就剩南僑沒換啦~~沒辦法,電路我不行,分析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