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故障导致不能硬关机的维修设想

楼主(2013-12-29):
仅为猜想,未经验证

网友:
画的什么玩意儿

网友A:
休眠功能怕是没有了哦

网友:
有道理,就是拉低反馈电压,自己飞线试试了

网友:
有道理,,,你把反馈脚也图纸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道理,不知道他画的什么玩意

。。。。。。人家只是猜想,又没有验证,再说了,他的意图你不清楚吗?

网友:
什么意思啊,还真没有看懂

网友:
有点难度  在难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拉低了肯定关机了,能成就行,

网友:
我其实也没看懂,这种关机方法,他能正常关机吗?
还是像掉电那样关机,那样的话就不必了,还不如直接拔电源电池关机。

网友:
大哥!~管子什么沟道的啊~~~估计是地线断了~~不能拉低管子导致反馈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功能怕是没有了哦

可以正常开机的,短按电源应该能解除休眠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