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M2+ 内存不过 显示C1 BIOS刷过 无过 不知如何下手了

楼主(2013-12-29):
映泰MCP6P-M2+   内存不过 显示C1  BIOS刷过 无过 不知如何下手了  测试 电压 3.3V 正常 1.8 正常  别的不知道 还要查什么了 有知道的的吗

网友:
内存时钟电压,0,9v电压,119,120,238脚3,3v正常吗,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信号 内存203、204脚

网友:
是开机芯片南桥坏了

网友:
电压出来了,bios也刷过,那么就只有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试一下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