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35 掉电维修坚难过程

楼主(2013-12-29):
接一台ACER4935掉电,地球人都知道是NEC大电容坏,但这台是上电测机一个小时也不掉,不管那么多了拆来换4个330电容,再上电,心拔凉拔凉,现在一上电一显LOGO就马上掉,心想不会是换错了吧,测CPU核心供电,有1。1V,但还是重换了4个330,还是一样,加多两个,一样,加多4个也一样,后来又换了CPU,CPU供电ISL6262,,刷BOIS,还是一样,最后用示波器看波波,没什么大问题,正在发呆中,突然看到有时会出一个较高峰的波形,心想不会还是滤波不够吧,但以前都是换4个33O都搞定呀,都修了N台了,最后加多一个6。3 2200 电容,竞不掉了,但用半个小时会黑屏,再加多一个2200,烤机,不掉了,以为就此完事,全机装好,又掉了,不过把右边的功能线拔掉,OK,看一天电影也没问题,

网友:
LZ可以把绿漆刮开点韩

网友:
换来换去还是电容的问题,是什么功能线啊

网友:
电容的问题太常见了   楼主加的真是不少

网友:
什么是功能线呀

网友:
就是右边那一行按键,也是通病之一

网友:
两个22OO的电容很大,所以飞线到内存里放置才放的下

网友A:
不可思议!居然换了6个电容都不行!一般的电脑都可以啊!怀疑楼主的帖子的真实性!还有功能键的问题是不是里面IC坏了还是电容短路了,观察功能小板有无进水的痕迹??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B:
本身问题是不是就是右边的功能线那里出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思议!居然换了6个电容都不行!一般的电脑都可以啊!怀疑楼主的帖子的真实性!还有功能键的问题是不是 ...

我也不敢相信,但绝对真实,没时间去拍照,只能你去试试啦,共4个330+2个6。3 22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身问题是不是就是右边的功能线那里出问题呀,

不装机时测就没插线呀,这个问题我都修了几十台了,修的方法就在就是拔出来不插上,客人问就说不能用了,不用去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敢相信,但绝对真实,没时间去拍照,只能你去试试啦,共4个330+2个6。3 2200UF

不是很经典的我不会拿出来晒啦,都太忙啦,没什么时间写贴

网友:
楼主说的是边上放音乐那个功能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