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

楼主(2013-12-29):
今天见到修一不亮机笔记本。修好开机后,显示wireless等好多英文字母,进不了系统,换了一个无线网卡,现象依旧,就刷了bios。再开机后,笔记本正常。
想问下,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

网友:
不太好说,笔记本不太好说

网友:
像有些时候不触发的,其它电压什么都正常,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一般不触发的情况下

网友:
有时不触发    还有就是有时电流跳变不停时

网友:
只能说 你认为是程序控制的时候 并且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可以刷个程序试试了啊

网友:
这个好难讲哦。我都是凭感觉的。不触发的时候也刷,掉电的时候也有时会刷。电流乱跳不开机也会刷。不过我修机子一般都会先到论坛逛下。减少自己的失误。很多机子论坛上都有的。

网友:
bios密码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