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G31D-LM经典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29):
故障:上电 诊断卡一闪即灭 风扇转一下即停
维修过程:1:打ATX接口 PCIA14 USB前置后置 声卡网卡 桥 还有12V四口 均无发现短路现象 CPU的上管的D极也不短  当测到DS极时,表响了 短路~反过来也是一样001 请看图

2:进行更换后,已跑码亮机~~请看图:

掌声在哪里 加分在哪里  谢谢大家捧场 加分不会扣自己分的  你们的加分就是我发帖最大的动力

source[s:s][srs + 5 多谢分享

网友:
小白学习,赞一个!

金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了

金格 -2 扣分以示警告,这种无意义的回复,会扣分。.

网友:
上下管同时换掉,以免用不了一下,又烧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若没用示波器表测U-GATE 波形,估计用不了多久,在烧上管。

网友:
经典是经典,但只是12V短路,很好修的问题

网友(2015-12-21):
建议下管和电源管理ic一起更换,mos管ds级短路的话,一般g级工作导通电压也会失效。

网友:
电源IC应一起换才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