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中 这个电容的作用帮忙看下

楼主(2013-12-29):
图上pc12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PC12与PR19组成一个尖峰吸收电路.作用吗很简单,就是你一接入适配器时有时有可能会打火.瞬间电流很大,这个电路可以保护后级元件不被瞬间的大电流冲坏.这是基地液晶覃老师讲过的...另外.PC12与PR17组成一个延时电路.这个延进电路大家肯定都懂就不说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你是不是有模拟电路的功底啊
不服不行啊 说的很好加分

网友:
这是正解,尖峰吸收在电源电路中很常见的。

网友:
应该是隔离的作用吧~~呵呵~~查查电容有什么作用先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感觉6楼正解

网友:
如果不加电容隔离的话~~那就直接分压19v了~~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
作用应该如楼上所说的那样,保护作用

网友:
电容一般就是隔直或虑波

和别的元件配合起来就起到别的作用了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起个加速作用:插电瞬间使PQ56可靠截止。

网友:
应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6楼正解,得加分才行……

网友:
给pq56 G极进行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2与PR19组成一个尖峰吸收电路.作用吗很简单,就是你一接入适配器时有时有可能会打火.瞬间电流 ...

是这个理。

网友:
隔直电流

网友:
耦合电容吧

网友:
我同意6#杨宝的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12与PR19组成一个尖峰吸收电路.作用吗很简单,就是你一接入适配器时有时有可能会打火.瞬间电流 ...

这里尖峰吸收电路中,PR19 是不是控制PC12电容充放电速度和大小的呢?

网友:
防涌流的,显示器电源板上,12V和5V后级就有类似的电路。

网友:
这个没太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尖峰吸收电路中,PR19 是不是控制PC12电容充放电速度和大小的呢?

感觉除了吸收尖峰外,是不是还有升压作用 插电瞬间0到1变化时一端19V 另一端通过分压后得到9V左右的电压, 因为19V后面有个二极管 只能流向PQ56 G级 使得P管截止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2与PR19组成一个尖峰吸收电路.作用吗很简单,就是你一接入适配器时有时有可能会打火.瞬间电流 ...

感觉除了吸收尖峰外,是不是还有升压作用 插电瞬间0到1变化时一端19V 另一端通过分压后得到9V左右的电压, 因为19V后面有个二极管 只能流向PQ56 G级 使得P管截止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