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F7050V-M7挡C1的经验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29):
故障:诊断卡挡C1  请看图:

维修过程:单桥的一般是桥管理内存 直接用手压桥 看变化 从C1跑到了C3  请看图:

2:那毫无疑问了,直接抄起风枪吹40秒  请看图:

请大家加点分  虽然很简单 也鼓励鼓励 也让我再接再厉的发帖  加分不会扣自己分的 谢谢大家捧场

source[s:s][srs + 5 amd的一般都经验维修

网友:
MCP73的桥,就这毛病

网友:
7025 6100 7050 8100 8200 大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的风枪调的多少度?吹的桥啊!

网友B:
单桥的板子一般都是桥通病!

网友:
amd单桥---虚汗---数不胜数呀

网友:
单桥就是这样的,桥特别爱虚汗

网友C:
关键是这么修,能用多久呀。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枪调的多少度?吹的桥啊!

350-40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的板子一般都是桥通病!

我有一款M4N78  挡4C至今没解决  就剩桥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这么修,能用多久呀。

最多重新直球  但是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