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奇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3-12-29):
一台华硕K53SD插电大电流,量主供电短路。

处理了两路故障,一路是保护隔离管击穿,一路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更换上述场管后,可以触发至亮机。

但奇怪的是,按开关触发后,有明显的三次掉电重启过程,类似于THINKPAD的部分机器拨掉CMOS电池后的上电过程。  到第四次就能正常亮机进系统。

包括进系统关机后重新触发,都是这样的状况。

重刷过BIOS,依然无效。

这下就没有头绪了。不知道有谁碰到过或能给点建议

网友:
这问题给我的感觉是电压出来的不对导致的,你可以打打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