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0 AMD处理器 头疼问题

楼主(2013-12-29):
今天修到一台CQ 40 开机大写灯亮4下。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机器,北桥换了。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处理器
显卡

网友:
CPU换下看看嘛,还有屏线

网友:
CPU 坏了 北桥没有做好 座子坏

网友:
北桥没做好。要不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屏线,北桥,CPU 容易坏。都看看把

网友:
南桥问题 我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北桥和CPU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