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硬盘 MHDD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canceled

楼主(2013-12-29):
准备更换电脑主机,将硬盘拆下后接到另一台电脑上,不知怎么回事?开机后BIOS找IDE设备非常慢,要两三分钟,但能找到,不能引导系统。用另一块好硬盘做主盘,坏盘作从盘,还是不能引导,一般的分区软件不能识别

  用WD测试软件显示都正常,下图

使用MHDD能检测到

亮灯也正常

测试也没有坏道

认为可能是硬盘逻辑锁,使用SWITCHMBR命令恢复主引导,提示ERR:drive no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canceled(驱动器不响应或操作取消)

请问各位高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固件坏了吗?

补充内容 (2014-1-1 20:57):
已好,查看33楼

网友:
估计得刷固件了吧。。。。。。

网友:
读盘熟读慢 固件问题 或者头的问题

网友:
刷固件,跑校准吧

网友:
固件坏了.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罗工,好了,只是跳线问题,闹笑话了

网友:
重新低格试一下呢

网友:
这个可以卖垃圾了。是固件坏的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大概固件问题

网友:
红标大多固件问题

网友:
固件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软件

网友:
应该固件刷的话风险大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固件刷一个应该就可以

网友:
固件坏了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用mhdd的低格命令erase格一下,再用pe分区试试。

网友(点评):
要保数据,所以没试,现在查出来了,只是跳线问题,闹笑话了

网友:
不知道好没好 参考下

网友(点评):
好了,只是跳线问题,

网友:
估计要换了

网友:
我建议先低格一下,再分区装系统

网友(点评):
需要保存数据,用MHDD把数据做成映像文件,然后再修盘,累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