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本地连接很久才出现

楼主(2013-12-29):
以前开机20多秒切到桌面,然后运作,过一下下就显示本地连接,就可以连接宽带了。一般总共最多最多要不了一分钟就可以上网了。现在开机后到桌面,只是显示本地连接的时间要等好久啊!我觉得差不多等他出现本地连接就有两分多钟了。然后才能连接宽带,才能上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机程序 或者开机启动项太多了,占用了开机时间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可以优化下开机,再就可以试试重新装系统。

网友:
把ip地址设置好就可以,一般都是用猫上网,猫不分配ip地址

网友:
应该是开机自动运行的软件太多,把那些软件改下设置不要自动运行,然后再修复一下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
装下系统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肯定是连的adsl上网的   固定下 ip地址就了    本地连接  随便 改成192.168.1.X     然后确定  重启就好啦

网友:
系统问题  固定个IP就行

网友:
找出原因了,是因为安装了电脑管家后用了上面的电脑加速功能,把网络优化加速的给优化了。导致每次开机本地链接出来很慢。。。。。。我忽略后。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用路由器连接网络的,那就可以在本地连接的ip地址那里随便设置一个ip,比如192.168.1.1,这样本地连接就会很快出来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 一开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不能立刻就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