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3-12-29):
是一哥们电脑,装xp系统唯独不能玩穿越火线,并贴第二天开机启动界面显示‘重要启动文件丢失’装完win7第二天开机能玩CF,但也是第二天开机启动文件丢失,又换了一个xp系统,能启动,还是不能玩CF,这是怎么回事?
win7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一根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驱动需要装对哦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或者是线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以及连接线,

网友:
把CF装到其他盘试哈,不行测试一下硬盘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2015-11-03):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行了,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