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mhdd测试无坏道,拷数据时很响,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9):
最近发现,用mhdd测试好了,没有坏道,不过这样不能让你放心,因为有的硬盘即使没坏道,也有可能拷数据时声音很大,吱吱吱的声音,感觉离敲盘只有一步之遥了,请问这样的盘会是什么问题?除了磁头,固件,坏道.还有什么会影响呢,电路板上的哪些原件氧化?以后我怎么测试才收不到这种盘?
硬盘

网友:
MHDD红绿道多吗?多的话是磁头老化,如果不多,调一下硬盘的AAM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很多盘调不了AAM,这个情况看能不能通过校正磁头来解决

网友:
应该是固件有问题,或者盘片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