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DS2集显报显卡错误

楼主(2013-12-29):
技嘉GA-H61-DS2开机一长两短报显卡错误,黑屏,没有pci插槽,无法上诊断卡,有报警声故判断能跑码,插显卡开机能显示,应该是bios有问题,马上官网下了一个F9的版本(原来是F7),u盘引导到dos刷新,成功修复,不过开机画面也同时改变了。

网友:
如果能把dos刷bios 的过程说得再相信点就好了

网友:
很好的案例,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发现H61BIOS出问题的很多,修了很多BIOS问题。

网友A:
用U盘引导DOS能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盘引导DOS能刷BIOS?

不能么?U盘引导刷BIOS很简单,可以进PE刷!也可以引导纯DOS手动命令刷,都可以!此例子中LZ刷BIOS是插上独立显卡之后刷的,因为集显不呢个用嘛...

网友:
技嘉主板 有快捷键 不用进dos

网友:
8楼理解得很透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么?U盘引导刷BIOS很简单,可以进PE刷!也可以引导纯DOS手动命令刷,都可以!此例子中LZ刷BIOS是插上 ...

哦,我知道了,这个刷BIOS是刷新BIOS或者升级BIOS,我还以为像是那些BIOS里面的程序坏了也能刷,我误解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七彩虹主板常要更新BIOS和更换BIOS芯片后再刷!

七彩虹主板不好修啊,很少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