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3-12-30):
接修液晶显示器一个,故障现象:电源指示灯闪烁,不开机。维修过程:估计是电源有问题。开壳,发现电源滤波电解2只1000UF/10V鼓顶,用一只2200UF/50V电解代换,试机,一切OK!!

网友:
哈哈   三星很多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一般这种钱最容易赚了

网友:
这钱就容易赚咯!

网友:
恭喜发财了。这种故障还是蛮多见的。

网友:
这样的最爽,呵呵

网友:
。。。。。。。。。。。。。。。。。。。。。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呀,

网友:
以前修到这个问题 太多了  电容鼓包了 太多了  led没有修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