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屏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为什么我换完灯管 总会返 人家换的就不返  求大神们给讲解下 换灯管的精髓 哪是关键 小弟在这跪了

网友:
只要把绝缘做好了,一般不容易反修

网友:
多长时间返啊,是不是保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进货渠道?

网友:
先看一下一般返回来的都是些什么问题,是灯管坏还是线路问题

网友:
有技巧的,一般十几分钟换好。一定要用热缩管绝缘。

网友:
一般要用热缩管 如果原来的胶套完好无损也可以继续用  还有就是你焊功一定要好  焊点圆润 焊不好就加点松香 助焊膏焊 如果线烧焦的多就剪掉减到里面的正常色为止  我从换第一个灯管到现在2年多了 一次也没返修

网友:
返的问题是灯管质量还是绝缘不好,一般换好后一年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苦练焊接技术

网友:
只要是焊接好 绝缘好 灯管质量没有问题就不会返修

网友:
焊接要焊接好 加点松香    因为那个接口哪里是很高温的    另外    绝缘必须做好    要是漏电    又返修    细心就可以了

网友:
换灯管的话焊工是比较关键的,焊点要圆滑,要高压会打火,质量就不好啦!

网友:
做好每一步材料没问题一般没不会返的

网友:
看看返修的是什么问题    下次改进

网友:
换新灯管之前一定要把原来焊接的线头 《焊体》给剪去一点   因为之前的都已经氧化  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本人新手换了四次还没返修过

网友:
碎屏上拆的灯管好,结实

网友:
主要还是焊工吧,本人也是菜鸟,也是用不久容易冒烟,脱焊

网友:
一般焊接好,用热缩管套好,就不会返修的。

网友:
焊接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灯管俩头的 软垫也按上别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