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怪异现象,松下笔记本无线显示红叉,情况特殊

楼主(2013-12-30):
求救,松下笔记本无线网显示红叉,但是驱动精灵检测无线网卡显示正常,无线物理开关也是开着的,无线网络我也是点了启用 但是还是红叉 ,WZC服务开机自动停止,我点启动 还是没用,什么原因啊,各位大神给解解答!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打上

网友:
是不是天线的事啊。没有搜到信号。

网友A:
FN热键 开启了?

网友B:
你关闭了无线网。。。

网友:
你看下无线网那开关开了么?到官网下载个驱动,可能驱动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关闭了无线网。。。

都开了啊,只要跟无线网开关有关的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N热键 开启了?

松下cf5没看到键盘上有热键啊,无线的热键没看到有

网友B:
你看F2  是不是有个无线网的小图标。。FN+有无线的小图标的键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F2  是不是有个无线网的小图标。。FN+有无线的小图标的键开启

关键没有小图标显示无线的

网友C:
试试把无线的20角用胶带黏起来 看看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新手。不大懂

网友D:
确定那些开关都是开着的了吗?那你去管理-服务里面有一个WIRELESS开头的组件你进去属性,你把它调成自动,如果硬件没事的话就可以,如果是硬件坏了那我也没辙呵呵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好的原因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无线的20角用胶带黏起来 看看能正常使用不

不是很明白,20角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明白,20角是?

无线网卡后面数 双数开始 第二十脚用胶带黏起来 可以强制开启看看是正常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那些开关都是开着的了吗?那你去管理-服务里面有一个WIRELESS开头的组件你进去属性,你把它调成自动,如 ...

我已经设置为自动,但是一开机之后就是停止,要重新再点启动

网友:
不会是无限网卡坏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病毒的原因,重装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