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高压板

楼主(2013-12-30):
显示器电板上开关怎么找,eva是什么det,shut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  不知道    我都是拿表测量   开关会有跳变的   基本都是黄色线

网友:
一般 都是  on/of

网友:
这怎么测我不会用表测我是看着差不多挨着试的,能教我怎么用表测吗谢啦

网友:
把万能表调到蜂鸣档,短接2个点,按下开关啊,会响就说明OK啊。。不想就换个试验下

网友:
开关一般3.3V 。用开关测有木有跳变吧。

网友:
应该就on/off  5v 12v 自动几个开关就行了吧!!

网友:
改高压板只用找到信号就行了

网友:
把万用表打到20V   一个针接地   一个接测试点   按开机键  有跳变的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