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贴片NPN三极管,丝印为:PH6n /16 BCP69,用什么型 ...
主板贴片NPN三极管,丝印为:PH6n /16 BCP69,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3-12-30):
主板贴片NPN
三极管
,丝印为:PH6n /16 BCP69,
封装
SOT223,品牌不知,用什么型号代换?评析是映泰TA690G AM2,这个三极管短路了,现在想买一个代换,但找不到同型号,参数也不清楚,请问师傅们有知道的吗?
主板
不清楚

网友:
不用买啦,三极管大都是可以替换的,主板大都好像也都是NPN的结构,找个类似位置的主板,测试下,然后直接换的。。就算你换的不对,一般也是不会烧板,烧芯片的

网友:
直接找个NPN搞上

网友(2014-03-05):
注意,
BCP69
是PNP管,25V 1A 1.5W。
BCP68
才是与其互补的NP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