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过内存不显示

楼主(2013-12-30):
刚接机大电流,PU4401击穿,更换后该组电压0.73V,此时上管控制脚电压0.98V,下管0V,不知道是否正常;CPU供电1.02V,不插内存电流跑0.85,插内存后反复跳变至1.28,不亮屏,外接也不显示。显卡加焊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否和BIOS有关,在论坛看有两个BIOS,不知道怎么刷,求助中

网友:
编程器有没有?可以测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PU4401是什么管子

网友:
刷4M的文件

网友:
有编程器,这个机器只有一个BIOS芯片,论坛里都是两个BIOS,要刷在一个芯片里怎么刷

网友:
屏供电肯定是没有的,故障现象不是暗屏,看电流应该是显卡没跑上去,我现在想先刷个bios

网友:
PU4401 是显卡供电的上管,铁壳的那种

网友:
下载下来都是两部分怎么刷呀?

网友:
先刷南桥旁那个

网友:
那个铁壳的管换的时候最好用一样的换或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主板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

网友:
换显卡了,估计打穿了

网友:
这个CPU供电异常,不出电压,或击穿大电流的应该是通病了。确定维修后电压正常了代换一下CPU

网友:
刷南桥的..........

网友:
上午刚备份的bios,4m的,你要的话找我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忘了给大家分享,实在抱歉。现在是刚看到帖子,最后测试出是PU4401的驱动芯片(小8脚)损坏,更换后OK。但最后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小8脚损坏还有电压

网友(2014-06-18):
显卡坏了,我今天有台戴尔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