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显示器屏幕有条纹

楼主(2013-12-30):
TOP显示器屏幕有条纹,刚开机没事,开机十分钟就出现竖状条纹

网友:
用胶袋把屏后面的主板粘住拉紧点试试  不行就是屏的芯片或者屏坏

网友:
屏线拔掉擦一下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电路上的问题 ,那套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屏芯片老化了

网友:
找一个张屏试试看

网友:
换了一个驱动板,没事了

网友:
主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三端稳压器边上的滤波电容更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