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基础知识

楼主(2013-12-30):
WDR是西部数据专修工具,只支持西部数据三代和五代盘,能读写固件,读写BIOS,复位SMART表,启动工厂级校准,做通刷等,但是,对新盘不支持。
8.1 WDR菜单介绍
运行WDR以后,出现图8-1的界面,指示灯的含义,跟前面介绍的MHDD上指示灯一样。
左边部分是状态指示灯:
BUSY   驱动器忙、存储器对命令无反应
找盘   存储器找到驱动器准备好
WRFT  写入错误
寻道   存储器初检通过、寻道完成
DRQ  存储器接受信息交换
CORR  修正后的数据
INDX  索引文件
   该处红色闪亮,指硬盘出现某种错误,同时右半部的状态灯,指示反映错误的形态。
右边部分是错误修复指示灯(当左半部“错”闪红时),标示出现什么样的错误
BBK  坏块标记错误
UNCR 校验错误,又称ECC错误
IDNF  扇区标志出错
ABRT  拒绝命令
T0NF  找不到0磁道
AMNF  地址标记出错,
TIME 访问超时
8-1 启动WDR
操作WDR之前,必须选择端口,点击“选项”菜单,选择“端口”,如图:8-2中,主盘就是IDE1号端口,从盘是IDE2号端口,自定义可以选择IDE端口和SATA端口。USB支持移动硬盘。打开自定义菜单,出现图8-3中选择端口界面,很明显看到前面两个是IDE端口,后面4个是SATA端口,当硬盘接在不同的位置,就要选择不同的端口,如果,不清楚接的是什么位置,也可以一个一个端口的测试,当出现图8-4中找盘和寻道两个指示灯同时亮的时候,就表示找对端口了。一般建议把盘接在IDE口,如果,把坏硬盘接在SATA端口,SATA接口是即插即用的,操作系统会去访问坏硬盘,就有可能造成电脑的死机蓝屏。然而操作系统不会直接访问IDE口,就不会造成电脑的死机蓝屏。
8-2 端口选择
8-3 自定义端口
8-4 找对端口找到盘
选对端口以后,打开“硬盘类型”菜单,图8-5中,可以看到WDR只支持三代和五代两种盘,对五代的新盘也支持不好。点击WD-ROYL五代盘菜单,进到了WDR的主界面。
8-5 选硬盘类型
打开WDR主界面时,就出现了图8-6的主界面,每个图标,都有中文提示。
WD3200BEVT-00BTA0 FW:05.04E05SN:WMAV2N778850 (ROYL selected) port 0x1F0
硬盘型号            固件版本      序列号           硬盘类型      端口选择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LBA 625142448, 320Gb,容量
Controller Buffer Size: 8192Kb,缓存
Family: Pinnacle Lite (Royl),家族
8-6 WDR主界面
第一排图标的意思分别是:
硬盘信息:查看硬盘型号、序列号、容量、固件版本、缓存、家族等信息
S.M.A.R.T:查看硬盘SMART信息
硬盘复位:给硬盘断电通电一次
Flash:备份BIOS和写BIOS
固件模块:备份固件,写固件,检测固件,加载01模块等
磁头地图:屏蔽坏头、测试磁头、释放磁头
轨道操作:备份磁道
伺服测试:测试盘片性能
LBA编辑:修改硬盘型号、序列号、容量
ACRO校准器:跑ARCO校准
编辑P表:查看P表坏道信息
清除Smart:复位SMART表,清除日志信息
清除G-list:把G表中坏道释放出来
自校准脚本编辑:调整校准流程
Can Write:磁头测试,测试磁头好坏
段位表:查看区段表
内部格式化:带P表的内部低格,修复坏道
缓存区:查看缓存信息
逻辑扫描:扫描坏道加P
快速启动SS:一键启动自校准,自动改流程、清校准日志、激活校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只适合笔记本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