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PLUS液晶不开机

楼主(2013-12-30):
一台三星T190PLUS液晶,触摸开关,按触摸键开不了机,找相同的MCU刷过后,不接屏测试正常,接屏后又开了一次机,显示LOGO正常,接VGA线后又开不了机了。再不接屏测试还是不开机,再刷MCU还是不行,经测试触摸板没问题,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有问题,另问下ATMLH916 02B 1这个八脚芯片和5A6 (5横的)这个小六脚芯片有什么作用,可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这型号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刷过N遍MCU,还是不好用,刷完亮一次,再点就不亮
后来换了新电源板问题解决,可能是电源板有微毛病,此电源板与943通用。

网友:
难道是电压不够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触摸按键的驱动板比较贵,一些厂家也不研究一下如果把目前的通用板修改程序,以适应触摸按键。这么没有创新精神,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