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双网卡内外网同时能运行

楼主(2013-12-30):
求助各位高手:医院台式机又要用内网访问黄药师软件IP:192.168.0.3  255.255.255.0 192.168.0.1 ,又要用外网上网,外网是自动获取IP的192.168.1.100 255.255.255.0 192.168.1.1。这样就可以内外网都可以访问,但是重启机子后 内网可以用,外网就不能上网了,求助 怎么弄

网友:
外网连路由器。装无线网卡。我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外网连路由器。装无线网卡。我都是这样弄的。这个回复还真搞不懂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那儿电脑多了分配不过来ip地址

网友:
加无限不行  用一下就断网了然后一会儿又能上,一直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那儿电脑多了分配不过来ip地址

说白了 应该是IP冲突吧,,,正面解决哟

网友(2015-12-23):
怎么设置式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