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8545SQX引脚定义

楼主(2013-12-30):
24.SW 推动开关。与外部FET(典型值。应用程序。(3))此引脚作为电流检测。
23.VIN 输入电源高达22V。如果2.7V≤VBatt < 5.5V(低的典型应用
Input Voltage (2)) then external 5V rail must be used for VLDO and VIN.
输入电压(2))然后外部5V轨道必须用于VLDO、和VIN。
22.VLDO LDO的输出电压外部5V的铁路可以连通to this in低电压引脚
21.FB 升压反馈输入
20.FILTER PLL的低通滤波器。此引脚可以悬空,如果不使用。
19.VSYNC 垂直同步输入。该引脚必须连接到GND,如果未使用
18.17.16 电流输出
15.GND_L LED地面
14.13.12 OUT 电流输出
11.SDA 串行时钟。该引脚必须连接到GND,如果未使用。
10.SCLK 串行数据。该引脚必须连接到GND,如果未使用。
8.VDDIO 数字IO基准电压(1.65V……5V)的I2C接口。如果亮度控制

PWM输入引脚,然后该引脚可以连接到GND
7.FAULT 故障指示输出。如果不使用,可以悬空。
6.GD 外部FET的栅极驱动器。如果不使用,可以悬空。
5.FSET PWM频率设置电阻。此引脚可以悬空,如果不使用
4.EN 使能输入引脚
3.ISET LED电流设置电阻。此引脚可以悬空,如果不使用
2.PWM PWM调光输入。该引脚必须连接到GND,如果未使用。
1.GND_SW 升压开关接地

网友:
此芯片是苹果A1286高效率LED背光驱动芯片(在白皮书上翻译所得)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pdf/462756/TI1/LP8545SQX.htm这是lp8545sqx数据表查看地址

网友:
补充一句    德克萨斯仪器用于笔记本电脑的高效率的LED背光驱动

网友(2017-05-16):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