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 不插光驱不开机 ,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30):
一块技嘉945GC的板子 用IDE的硬盘 光驱是ATA的如果不插光驱就不开机 现象是开机到XP滚动条就重启 插上光驱后 一切正常 BIOS刷过了,

网友:
BIOS问题、里面有光驱信息的、

网友:
故障解决了 用U盘装了系统后正常 但是我一直没整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没看懂

网友:
和软件有关吧。只能这么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