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维修几个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3-12-30):
查看芯片有没有工作,主要测试那几个关键测试点

网友:
查各个芯片的供电啊

网友:
呵呵  时钟  电压 复位   三大点

网友:
这个要根据芯片PDF 图纸重要引脚定义测量才行的

网友:
建议你去迅维基地,或者远程学习

网友:
每个供电芯片都有个19V主控芯片,找到主控测量就照了

网友:
测量主控芯片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清楚,还是要谢谢您。就是时钟 和复位也是量它的电压吗?而且在PDF中都是用什么符号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