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 EP2230AFW 白屏

楼主(2013-12-30):
确定是屏的问题  对屏了解不够 不知道知道下手  听说是屏供电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补充下 modeel NO V220WLCM C01
          peoduct no:m220z1-p01

网友:
          modeel NOV220WLCM C01
          peoduct no:m220z1-p01

网友:
我郁闷  P字打不出

网友:
modeel NO   PV220WLCM C01
          peoduct no:m220z1-p01

网友:
驱动板是好是   屏我用通用驱动板测试过  的确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看供5V的保险烧了没有啊

网友:
看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白屏  灯管好的   前面说驱动板  如果是屏问题  基本上就是了5v或3、3v找吧

网友:
屏保险原来是烧掉的 接上之后还是白屏  5V 和3.3V都有...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板升压电路VGH,VGL,AVDD,VCOM电压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了了,要修好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