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3-12-30):
   接一台HP CQ41机器,客户在同行修过,说是显卡坏了报价太高没修,就拿到我这了。  接到机器后插电源看了一下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给客户报价300大洋后,拆机开搞,裸板观察,看上家把显卡已加焊过
    开机触发测了一下 屏接口,INVPWR-B+ LCDVDD
+3VS LCD CLK LCDDAT,发现LCD vdd没有 3.3v    +5vs 没有电压,先把28脚修出来,看图纸发现R491电阻没有了,可能是上家给摘掉了,找了个补上, 开机看内接屏幕还是不显示,随便测了一下LCD VDD还是没电压,这个机器是显卡先要检测到屏后才发出开启VDD电压,测量 CLK DAT都有3.3v应该发出开启信号。在这纠结了一会,要不要换显卡, 先打值,看LVDS阻值都正常,还是不能轻局去换显卡,这工程时间太久,我就喜欢1个小时之内拆装机 解决问题,
  看了一下这款机器大多都说屏线爱出问题,就把屏拆开看了看,之前上家没动过,不放心,把屏线测了一下,发现LCD clk到屏的线路断了,问题找到,直接飞线解决! 开机亮机!!
图片老发不成功,大家就这样凑合看吧,发个帖子太麻烦!大家多给加点分,有动力给大家上传新帖!!

网友:
细心绝对成败,很多都是人家做故障!

网友:
细心啊    一个电阻没了都找到了

网友:
屏线坏了啊

网友:
三级管和屏线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