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刚接信号线正常,然后马上变白,全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12-30):
显示器接信号线正常,然后马上变白,全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白屏了,查屏供电和RGB部分

网友:
用示波器查出电容有问题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查查电容

网友:
屏坏了  应该可以修 飞线.....

网友:
用通用板写个程序就知道,不过这问题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建议楼主放弃

网友:
请问楼主用示波器查出电容有问题,。是哪的电容?是屏上的还是驱动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