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竟然用坏了一个主板

楼主(2013-12-30):
我自己用的华硕P31主板,第一次出现了待机过程中没了显示的问题。关机重启有显示,但不定时重启或无显,无显时CPU供电都有。大家估计一下会是什么问题,以便有的放矢,做一些维修。

网友:
铜牌维客....级别也不低呀,,,不显时代码是多少,,,

网友:
诊断卡诊断的码是多少啊。大体可以说下问题的。

网友:
风扇转不能代表什么,要看实质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话说的
未必你用的不是主板

网友:
从电源抓起吧

网友:
无显时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A:
查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再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再抓吧

能正常亮机,只是不定时无显重启,你认为诊断卡跟着变化吗?诊断卡跟指示灯不一样。

网友:
不动脑子,人云亦云。

网友:
这个主板因为南桥虚焊导致硬盘识别出现问题,所以会不定时黑屏重启不能引导硬盘等。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检查

网友:
有跟楼主学习了,除了南桥听说华硕主板的822也特好引起这个毛病

网友:
LZ修好了么。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查一下cpu供電

网友:
跑马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