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无PG怎么修

楼主(2013-12-30):
航嘉电源无PG怎么修
今天修到一个电源,短接PS-ON,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拆机看后级电容全涨鼓了,通杀后级电容后,短接PS-ON,能起动,但没有PG,我把339和339周围的电容全换了.还是没PG.请大侠们指下!

网友:
接个硬盘在试试,我修过没有接负载就没有PG的,接个硬盘就有了,另外市电过低也会导致没有PG

网友:
不会吧,能说说原理吗,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
修电源好修吗?老兄。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追追线路,看看pg信号时从哪个芯片 发出来的

网友:
检查大电容的电压,看是否平衡(150V左右),有条件更换一对新的电容来看看

网友:
没PG信号电压跟339旁边的电容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的,也是高压部分的那2个大电容。如果真是这2个大电容有问题,旁边的均压电阻也要注意了。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电源能启动,没有紫5V还是绿5V来着记不清了,跑线路后发现由光偶发出来的,换了光偶后就好了,赞成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电源能启动,没有紫5V还是绿5V来着记不清了,跑线路后发现由光偶发出来的,换了光偶后就好了, ...

没有POWERGOOD信号和没有5VSB不是一回事,只要电源比较器发现电源欠压、过压、过流等问题时,是不会输出波形的。这个,只能检查芯片本身及相关的采样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电源能启动,没有紫5V还是绿5V来着记不清了,跑线路后发现由光偶发出来的,换了光偶后就好了, ...

哦,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1功率不够  2次级电容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电源能启动,没有紫5V还是绿5V来着记不清了,跑线路后发现由光偶发出来的,换了光偶后就好了, ...

这位老兄牛啊,没有5VSB都能启动啊,麻烦有的基础好不?没有5VSB的情况下IC能有电吗?连IC都没有电这个电源能启动吗?
这个肯定是没有PS啊,我直接被雷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兄牛啊,没有5VSB都能启动啊,麻烦有的基础好不?没有5VSB的情况下IC能有电吗?连IC都没有电这个 ...

不好意思,记混了吧,是不能启动。没有5VSB,跑电路后发现5VSB由光偶发出,更换光后一切正常。呵呵

网友:
哥们,电源修好了,我把前级开关管下面的50V10UF的两个电解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