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3-12-30):
一台二修机之前被被人加焊过显卡 拿到我们这里来修 拆机量电压发现cpu没电压 cpu供电芯片是95831 听说好像这中情况是癌症呀  我换过hm65 刷过BIOS 换过cpu 吧一个电阻拆了发现可以出电压 但是没显示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桥的晶振起振了没有,测一下波形

网友:
要CPU供电出来还要测一下PROCPWRGD这个信号

网友(2014-11-08):
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95831条件什么的都一一查一下呗、条件瞒住、再按时序来

网友:
出CPU 电压了 那应该是 软启动的 问题了 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