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3-12-30):
接手一台HP CQ40,英特尔平台独显的,到手的时候是卡XP logo滚动条那不动,怀疑是bios,下了个刷上去,好了,能正常进系统,以为好了,把机器装好开机,又卡住了,又刷bios,行了,重启又卡住了。总之刷完bios第一次进系统肯定是正常的,重启后就不行了。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裸机测试下。一个个排除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OS芯片 有问题呀

网友:
裸机测试过,故障一样的

网友:
刷bios后第一次开机什么都正常的,只要你不关机可以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A:
是重启,还是关机了在开卡机啊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B:
换南桥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重启,还是关机了在开卡机啊

重启关机都一个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 吧,,,

但是每刷完BIOS都能正常使用的,这也关南桥的事吗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有些BIOS芯片容量一样可是会出问题,华邦的BIOS芯片特容易出事,美信的BIOS芯片是很稳定

网友:
你的BIOS刷的对吗  不行做下南桥

网友:
你查查缺电压不  显卡供电

网友:
刷bios能解决卡xp滚动条故障?你刷bios的时候是不是把南桥吹热了然后就好了!接着机器冷了就又不行了!试着不刷BIOS吹吹周围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