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卡LOGO

楼主(2013-12-30):
分享一个经验

联想Y450   雷击  无待机不加电   发现没过保护隔离   换8731后可以加电  但是瞬间掉电  打电感阻止 发现显卡核心供电 对地短路  显卡坏   换新后 加电  不显示   测试卡跑55   把PCI设备全部拆掉后一样   最后换南桥  显示了   卡LOGO    刷了N个BIOS  无果  最后把U36(JMB380)焊上  OK了

网友:
是不是认不到外设

网友:
说得有点不明白,

网友:
u36是什么

网友:
U36是干嘛的

网友:
问一下都是什么原因卡logo的

网友:
这种修的很多,这芯片有时会很烫的,换了就不档LOGO了。

网友:
u36是场效应管吗?     走了弯路刷bios

网友:
做事情认真一点还是好,维修就要胆大心细,认真

网友:
你这表达的也太简单的

网友:
说了和没说一样

网友:
U36是什么呢?

网友:
LZ 真细心 这么多问题 、一个机器

网友:
缺件吗,没说清楚

网友:
雷击的就要干南桥, U36是在CPU旁边吗?

网友:
学习了,以后见到这种问题先按你的方法测试一下起。

网友:
话讲的好精辟呀  求解释U36

网友(2014-11-13):
建议楼主图文解说一下比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