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总是显示usb连接

楼主(2013-12-30):
奇了怪了老是遇到usb没插东西却显示有设备连接,第一次是usb插口不干净,这次不知道原因,哪位有这方面经验传授传授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USB电路,南桥USB 模块

网友:
有些机器有光驱的就会这样子显示的,左键点一下会有“USB MASS STORAGE DEVICE....UJDA755 ”之类的,或者有可能蓝牙之类的设备线没接好,我早几天一台华硕F9S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