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有波纹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3-12-30):
电脑显示器有波纹抖动现象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同时这一现象也会出现在电视机、投影仪上。这到底是为啥呢?咱这里以问题常见性按序总结一下原因和解决办法。
工具/原料
电脑显示器
投影仪、电视机
方法/步骤
电磁干扰。最为常见的可能是笔记本接上电源会抖动,而不接电源则没事。这一般在工业用电上较易出现,你只需要更换一个电源适配器或将电源插头的地线剪掉即可:

用电影响。这种情况是,你接电脑的插座上是接电烧水做饭或用洗衣机等大功率用电设备导致。这个很简单,不接这些设备即可:

磁场影响。如果你的音响功率较大,防磁功能弱,放在显示器边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此时只要远离磁场即可:

分辨率不对。作用了显示器不支持的分辨率导致这问题也是常见现象。一般只要更改回正确的分辨率即可,不过现在的显示一般都有“AUTO”自动调节功能,按一次此键即可:

显卡问题。如果是台式电脑且使用了独立显卡,显卡松动或损坏都会造成屏幕抖动现象。此时只需要插紧或更换显示应该就OK了:

驱动不对。如果硬件驱动不对,也易出现此问题。此时可以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再选择“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叹号的项,如没有,则更换下即可“显示卡”或“监视器”下面项的驱动:

主机本身问题。在劣质机箱上不可忽略主机原因,比如走线不佳引导干扰。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更换主机测试,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安装独立显卡:

连接线问题。劣质连接线没有屏蔽功能,在电源线附件极易受影响,就算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劣质连接线本身也有可能导致此问题。此时你更换连接线就OK了:

显示器老化。这是咱最不想看到的,但如果你通过以上方法都没有解决,且更换别的显示器就OK,则应该检查下是否显示器老化了:

网友:
连接线问题

网友:
很有用的一篇文章,经常碰到先试试不正常的,有些乱弄就弄好了,有些怎么都弄不好。现在有了这篇文章,就可以比较系统的排除故障原因了

网友:
显示器 修起来最麻烦了 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头疼

网友:
市电污染波动较大,加个稳压器或者ups

网友(2014-05-21):
分析透彻,

网友:
这是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