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板子上CPU保护

楼主(2013-12-30):
主板是戴尔的原装板子,开始是没桥供电, 修好桥供电好了后,装CPU保护,掉电,不能再触发,装的CPU是Q9700 , 上CD的CPU也是一样,换过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芯片是ADP3293芯片。 有没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呢。。图片上传不了,老是说太大,才200K 大小而已!!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测下上下管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CPU测下管短路,

测上下管的时候  是不能装CPU的  知道吗  要把CPU取下来打值

网友:
测上下管的时候  是不能装CPU的  知道吗  要把CPU取下来打值

瞧瞧嘎嘎 -10 重复资料

网友:
U确定是好的?

瞧瞧嘎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