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改风扇

楼主(2013-12-30):
今天收到一个R60E的本子 ,给他改常转,不改前不报错,改完常转后报错了,转速也可以 灰也清了,求大家给点办法或我哪坐的不对说下。

网友:
先说说怎么改的

网友A:
IBM的风扇不知如何改

网友:
把风扇供电线接USB供电上

网友B:
这样不行,改回来吧

网友C:
都是高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IBM风扇可以这样改的。顺便告诉楼主一下,如果你没有电路基础的话就不要去改IBM的风扇,这个是不能直接改常转的,否者肯定报错!你把风扇清理干净散热胶弄好就可以了,改常转要改一些电路的。

网友D:
THINK直接拉是会报错喔。。。这个要换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改回来吧

那要怎样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INK直接拉是会报错喔。。。这个要换才可以

我也在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高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IBM风扇可以这样改的。顺便告诉楼主一下,如果你没有电路基础的话就不要去改I ...

要怎样改,说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的风扇不知如何改

bu haogaia a

网友:
没有人了啊

网友:
求高手给点办法

网友E:
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  可以看看   关键是看温控给咱们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  可以看看   关键是看温控给咱们处理

不知道是不是温控线的事

网友:
一般都要换风扇了

网友F:
think-pak的机子不像别的机子是不能直接拉个5V过去就可以了。。。这其中要看下风扇的线路。

网友G:
直接把usb拉过来不就行了  怎么报错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找出风扇的供电接地和USB的供电接地   把风扇供电线接USB供电上  就这样~

这样改肯定要报错了

网友J:
风扇是3线的吗?单独飞红色供电线到5V,我试过没问题哦,不行就刷个白名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ink-pak的机子不像别的机子是不能直接拉个5V过去就可以了。。。这其中要看下风扇的线路。

现在改完了  就是温度到40度才会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usb拉过来不就行了  怎么报错法

就是。。。FAN 前面忘了  然后就自己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风扇是3线的吗?单独飞红色供电线到5V,我试过没问题哦,不行就刷个白名单BIOS。

恩是三线的  我现在改完了  就是温度到40度才会常转

网友:
换风扇吧。

网友:
俺的T61风扇加点油就OK了,每天开机最少8个钟

网友:
你只要改一下一根主电源就好,其他的3根线都留在里面主板的需要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改肯定要报错了

那要怎样改   说下呗

网友:
IBM还真没改过  一般改完是不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