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M99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30):
M99,刚开始的时候正常,点了一段时间后屏幕就没图像了,但灯管还是亮的,屏幕变成了灰屏,重新插拔屏线后又正常了,求高手解答,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灯管虚焊。不过你说是灰屏不是暗屏,你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了

网友:
屏线坏得多,氧化接触不好,换屏线试可解决问题

网友:
通病,把驱动板的1084或者1117换掉,就是5V转3.3V的电压的那个IC,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屏供电不足,要不就是屏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