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问题

楼主(2013-12-30):
显示器连接主机信号灯不断闪烁,屏幕不亮主机没问题。是哪的问题求助啊两个显示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一般这情况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一种情况是高压有短路,另一种情况是驱动上行场信号有短路现象.

网友:
都没有拆机就来问了?

网友A:
看看内存,插插金手指

网友:
拆机换电容。。

网友:
拆机测量再问吧,

网友:
对应该是驱动板,两台都短路不可能吧。不过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刷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插插金手指

你这说的什么啊,人家都说了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的什么啊,人家都说了是显示器。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 拆开看看

网友C:
显示器通病  电容鼓包,多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电源输出正不正常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通病  电容鼓包,多么明显的问题

嗯  指示灯闪闪, 基本都会有电容鼓包。。 拆出来先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插插金手指

卧槽   还有这样灌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