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 屏抖

楼主(2013-12-3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U460的笔记本,来时的现象是屏抖,看清任何的东西,先是怀疑屏的问题,于是买来一张新屏接上后灰屏,怀疑码片有问题,让卖屏重写码片,但是卖屏的测试机器的原装屏是好的,回来后继续检查,先检查屏线,发现屏线地线是断的,接上之后有些好转,但还是抖,虽然怀疑屏有问题,但是点过屏是亮的,没办法只换显卡一试,换上显卡后故障依旧,又换了一根屏线,还是依旧,最后心都凉了,请教各位高手是否遇到过此问题,还望指教。

网友:
vga外接过正常显示吗

网友A:
想说二楼的话,被先说了,还有排除下屏线干扰,或者再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说二楼的话,被先说了,还有排除下屏线干扰,或者再换屏试试

维修的同事都说这种本特别挑屏,我换了各种型号的屏七八张还是不行,这两天遇到的联想的本都没有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