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3-12-30):
今天接到一台G460的笔记本客户说装不上系统,先打开机器发现里面还有联想的系统,直接就进去了,测试也没有问题,心想是不是重启有问题,重启后果然卡在windows标那儿死住了,怀疑硬盘有问题,换了一块硬盘做了一个XP后重启死机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还是死机,最后把CPU和内存都换了,还是有时进不了系统,请教各位高手遇到过此种不定时死机的现象,请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你换一个WIN7试一试

网友:
为什么没装WIN7试试呢

网友A:
好了回我下,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B:
估计南桥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南桥坏了,换了试试

换南桥客户同意,说机器能亮为什么桥会坏,客户太难缠,换桥有一定的风险,让客户拿走了,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回我下,估计是这个问题

换win7也不行,客户着急已经把机器拿走了,下次遇到此类问题再研究,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