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D表现故障为按开关有时能开机,有时无处发没反应

楼主(2013-12-30):
东芝C805D AMD架构 板号:QUANTA DABY7DMB8C0 ,故障为按开关有时能开机,有时无触发没反应。个人修机器有个习惯,不会轻易去加焊EC 桥 供电之类的,我喜欢先打开图纸看下此款机器的大概架构。马上进入主题,既然有时触发不了那就先量下开关键有没有3.3v。实测能不能触发都有3.3V,这说明EC供电时钟复位应该都没问题了吧,那就直接测RSMRST_GATE#信号,此信号大家不会陌生吧,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实测EC的第75脚RSMRST_GATE#信号在待机状态下为0V,按下开关立马升为3.3V,但是为啥还不触发呢?RSMRST_GATE#信号发给桥说明桥的待机供电已经没问题了呀,再测EC 第73脚SLP_S5#和94脚SLP_S3#,桥都没有发出。看来问题还在于桥,心想桥的待机供电都没问题了那就测测32.768晶振吧,一测果然有嫌疑,正常情况下两脚电压应该不会高于0.6V吧,但此晶振两脚电压都在1V左右,还是用示波器看看吧,结果无论怎么AUTO示波器都没有波形,只是一条杂波,好吧先把晶振换了,不行的话就只能加焊桥了,没想到换完晶振插电再测竟然屡试都能开机,呵呵那就不用旱桥了。
                                                                              由于小弟初来乍到学艺不精,有漏洞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师们多多指点。奉上小弟在XX维修网买来的此款机器的 图纸加点位图。(提醒一下此图纸有很多错的地方,忒别是元器件编号,但没办法,将就也能用)顺便问一下,我怎么在帖子内容中添加图片老是失败啊?大师知道的给说下

网友:
图纸暂时老是上传失败,稍后再传

网友:
添加图片在高级模式中的图片中选取

网友:
是在高级模式下啊,还不行啊

网友:
东芝C805D图纸+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