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 触发后 反复掉电重启 复位灯 亮 灭 亮 灭 重启

楼主(2013-12-30):
修不来了,按照 论坛的说法 取下 Q60
然后 ICH_VRMPWRGD 就不发给南桥了,用万用表 和 示波器测试
电压都基本正常  1.8 1.2 1.2 1.1 1.5  CPU1.2 都有,
时钟芯片的基础时钟 也是正常的
然后猜测是 南桥或者北桥
只加焊了北桥
还是依旧  但是假负载上有一个灯出现亮度比不加焊的时候 亮的多
难道锡珠连起来了?但是现象依旧
----------------------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不是南桥坏了,那不是没的修了

网友:
这板子我干南桥好的多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这样的问题肯定一句:“和北桥芯片没有关系。假负载灯避原来的亮,说明北桥加焊时短路

网友:
常见的问题都是BIOS程序坏,重刷即可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有没有跑码啊?

网友:
那明天把北桥取下来,在重置下

网友:
主板一般没必要重新支球吧,感觉没那个必要,费用划不来

网友:
嗯!暂时没有思路的不妨在BBS里借鉴一下别人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