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思路吧

楼主(2013-12-30):
测所有大电感的对地值都正常。插上适配器待机正常 。机器没有被点亮并且掉电后不可以在触发 ,要断电后在插适配器才可以再次触发,像这种情况是某个地方短路了。
导致被保护了,查各路电压是否有短路者或经过MOS转换来的电压。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呢

网友:
本人要的是维修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掉电后能马上再触发,是主板保护.掉电后不能再触发的是电源保护.
你如果测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那也不能说明没有电路短路.因为测电感是最不准确的.除非是大短.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把PAD的连接点挨个的断开.看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慢慢排查吧.
再有就是烧机大法.电流调到0.8V.然后烧机.看哪个元件发烫.就查哪个.不是哪个发烫就干哪个.切记.

楼主说的这种故障待机3V5V电感后级元器件短路输出保护也有可能,也可以用烧鸡法测试

网友:
比如说先断开5V待机供电的PAD连接点.看看还掉电不?如果是还掉.就是3V那一片短.如果不掉了.就是5V以后的待机那一片开启的转换电路有问题.一级一级来.肯定能查到.
常用烧机法.最好用.

网友:
楼主好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主修好的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