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联想LT2020硒鼓鼓架子里面那个红棒棒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12-30):
打印出现很多点,我拆开一看那个圆棍棍上面有点,这东西如何能洗掉,如果买的话叫什么名字这个东西。
联想

网友:
LD2020架子上有个拨动开关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
鼓芯,那个拨动开关是清洁充电丝的

网友:
那个是感光鼓,棕色的,寿命较长一般可以用3-5万张纸,有黑点是因为后期加的粉或使用环境不好,将异物带到这个上面了,一般可以用酒精擦试,如果不行可以考虑更换。
绿色的夹子是专门用来清洁电晕丝的,一般在打印出来的纸张字迹不清楚或有黑迹的时候需要左右移动数下来改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