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怪问题

楼主(2013-12-30):
今天接到一华硕X42J开机进系统花屏 花的很奇怪没见过这种花 没多想拆机搞显卡。。。。。。装机测试进系统故障依然 如我所想真的不是显卡 高显存 测试又依然 难道是BIOS 在迅维网找了几个都不开机 这下急了 刷回原来的开机故障依然 一时没了头脑    找了块硬盘上机做系统正常了  难道是系统的原因    装硬盘开机花屏情况系看没啥重要东西就给他做了系统    装完系统一切正常了  这一大圈走的   坑爹的华硕呀   事后总结机子故障现象为开机画面正常进系统正常到出桌面是就花了   关机时也不花屏 只是在进系统和退出系统前花屏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开机不花的 进系统才花的还真得注意了 先从软件开始排除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但是有时候经验也会害人,所以,咱们也得注意程序啊

网友:
这现象一般很少见

网友:
这款机子坑爹啊,我把显卡显存都换了还不行,最后才想到做个系统搞好了

网友:
叫我也会跟楼主一个思路 ,下次得小心

网友:
显卡门吗

网友:
很少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内存问题 !

网友:
难得看到不是显卡而是系统引起的花屏

网友:
排除了显卡,就干显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呢  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必须上华硕的官网下载

网友:
最近修了几个K42的,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9-04-10):
华硕的AMD显卡,有的时候驱动对不上也会花屏,但是我好奇的是2013年的帖为什么还能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