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下我刻录光盘系统,刻录上后开机不能引导,打开电脑可以正常安装,是W7版

楼主(2013-12-30):
能刻录上,就是不能开机引导,一选着光盘就死机,必须拔电源,开机后在光驱里面可以打开正常安装。什么问题,系统是W7安装版的。

网友:
你用什么刻录
我一般用软碟通

网友A:
你是刻得ISO吗?如果不是那肯定不行啊

网友B:
是软碟通,还有NERO ones 之类的,刻录显示成功,就是开机已引导死机   在怀疑是不是ISO文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刻得ISO吗?如果不是那肯定不行啊

文件是ISO的,做到U盘上就能装,郁闷

网友C:
下载时的MD5码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软碟通,还有NERO ones 之类的,刻录显示成功,就是开机已引导死机   在怀疑是不是ISO文件问题

换一个ISO试试,我一直用软碟通,都没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ISO试试,我一直用软碟通,都没出现你这种情况

你好,请问下有W7安装版的系统吗?麻烦传一下,谢谢!~我下载再试试。

网友E:
我也刻录过两张,能用,但是是花屏的,,, 两张都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时的MD5码不对?

哥们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刻录过两张,能用,但是是花屏的,,, 两张都花屏。。。。。。。。。。。。

我是开机选着光盘就死机。根本就不能用,怀疑是引导文件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改。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开机选着光盘就死机。根本就不能用,怀疑是引导文件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改。有下载地址吗?

你下个软件刻试试,